[AVR单片机] 双龙 AVR Web Server开发板应该怎样配置熔丝

楼主(2007-03-16):
   我想用Web Server开发板做一个毕业设计。我没有JTAG这根线,只有ISP这根线,用SLISP个软件烧写,但我不知道怎么配置熔丝,烧写配套光盘的测试程序之后,超级终端什么都没有显示。
  那位高手能帮一下我~~~~~~~~~~

网友A:
板子出厂时里面有程序的,熔丝也设好了,写之前先读下熔

楼主:
re

我现在已经烧东西进去了,原来里面的程序应该没了吧.
现在还可以读吗?

网友A:
重新烧录程序,前面的程序当然冲掉了。

现在读到的,已经都是当前最后一次数据。
如果使用的是双龙板子,演示程序代码会提供给你的,冲不冲掉无所谓。

楼主:
迷茫

1:程序的烧录和AT128熔丝的设置:
   打开avr STUDIO,点击TOOL,打开后,再点击STK500/AVRISP/JTAG ICE,打开stk500 Program把要下载的程序test.hex找到后打开。
   在同界面,点击Fuse进入熔丝设置界面。在以下修选项中打勾:
      取消第一项的103模式
      JTAG INTERFACE ENABLE
      Serial Program downloading
      CKOPT fuse
      晶振设成外部crystal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加密)
   点击FLASH 上的 Progrom把程序写下。

上面一段话是开发板提供的用avr STUDIO烧写的步骤,但是我现在用SLISP烧写
"晶振设成外部crystal" 那究竟CKSEL=????,SUT=??,如果我随便设定会不会导致开发板不可用的??

网友A:
SLISP里的熔丝设置有工厂模式,和原厂一致,你参考下

另外,吃不准,先读原先的熔丝,然后再比对

楼主:
唉!!!!!!!!!!!!!!!!!!

我都说了我已经烧程序进去了,现在读不到出厂的熔丝了.
而且我用工厂模式试过也不行.

网友A:
“现在读不到出厂的熔丝”--下载线连接目标板成功就可以读

除非你现在连接目标板失败。
试试换个有源晶振再操作一次。

楼主:
不是不可以读熔丝,而是不可以读到"刚出厂时"的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