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用过ATMEGA64的前辈

楼主(2007-03-16):
小弟以前都是用M8的,现在接手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要用MEGA64来做,可是我就是不能够下载程序,我的问题是,用双龙的下载线下载程序是接单片机的SPI口吗?还是别的IO口?

网友A:
试试我的

应该仔细看手册,上面有提到的。
使用PB1--SCK
    PE1--MISO//此处*
    PE0--MOSI//此处*

楼主:
那个PEN是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