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出现新问题了!!!!

楼主(2007-03-17):
我用T1的捕捉功能,或者是强制比较输出。我设置是用内部2MHz的晶振,T1用8分频,打开比较输出的端口PB5。我的意思是根据OCR1A的值不同,外接在PB5上的LED 可以用不同频率的闪烁。
但是不过我如何修改OCR1A的值,输出的频率都不变。但是如果修改预分频器的值或者是用不同频率的晶振,LED的闪烁频率可以改变。
直接点就是LED的闪烁频率程序不可控制,但是通过配置熔丝位可以改变。
上述原因还请指教
void main(void)
{

       TCCR1A = 1<<COM1A0;
      TCCR1B =  (1<<WGM12)|(1<<WGM13);
      ICR1  = 0xF423;
      DDRB     = 0x70;

       TCCR1B = (1<<CS11)|(1<<CS10);//TCCR1B = 1<<CS11;

         while(1);

}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根据

你那个Top算出来频率为16Hz,估计看不出来闪。再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