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128扩展外部存储区

楼主(2007-03-17):
各位大哥:小弟正在用Mega128,希望对其外部存储区进行扩展,由于128是64K的地址空间,并且0~0x10ff是内部资源占用,只能是用0x1100~0xffff,我在定义的时候,发现个问题:
//declare memory mapped variables
extern unsigned char ss[256];

//define mappings
void mapping_init(void)
{
 asm(
  ".area memory(abs) "
  ".org 0xFFF0 "
  " _ss:: .blkb 256 "
  ".text "
 );
}
我做如上定义:使用最后的16个地址,但是我定义的数组超过了16个,ICC
编译以后居然没有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当出现超过16个字节的数据的时候,单片机的地址应该是怎样变化的?

谢谢

网友A(2009-11-01):
用的何种编译器?优化情况如何,如何设置?

网友B:
用为福6000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