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3-27):
在TRIGER+-两端加个电压的话,怎么样才能使输出TRIGER OUTPUT 是一个脉冲信号呢?怎么改变电路?

楼主:
紧急求救!

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删掉或者改变某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A:
用个门电路加振荡电路就可以了

门的一个输入来自直流信号,另一个加振荡信号。直流信号相当于门控。补注:当然,门电路可以同时实现振荡电路,所以,你用与非门的74系列就可以

网友B:
换个 单稳态触发电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