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讨教问题!!!!!!!!!!!!!

楼主(2007-03-28):
现在我是个大四学生,在设计一个基于AVR单片机90CAN128, RS-232和CAN总线之间的通信协议转换单元,由于没有实际经验,对这个课题还没有很深的认识,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二!!!!!!!

我先谈谈我的想法:
1、系统由RS-232电平转换电路和CAN接口部分两大模块组成,分别完成PC机RS232到单片机的连接、单片机到CAN总线中下位机的连接。并以AVR型单片机为连接点,将串行数据转为并行数据后发送到CAN总线。
2、有MAX232芯片实现RS232到TTL电平的转换如何?
3、在电脑上要编写怎么样的发送程序?
3、AVR90CAN128上应该编写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A:
参见这个帖子。

基本框图:

RS232接口 <---> MAX232 <---> CAN128  <--->  PCA82C250  <---> CAN接口

RS232 ttl电平转换可以用MAX232实现即可。
CAN 接口可以用 PCA82C250 实现即可。

电脑端不需要写什么程序,可以用通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或超级终端即可。

主要要开发CAN128的程序。完成串口到CAN的协议转换。

串口的比较好写 网上源代码很多,在论坛里也可以搜索也有。CAN的麻烦些。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9&t=2284129&tp=%u53CC%u9F99%u516C%u53F8%u6700%u65B0%u63A8%u51FAAT90CAN%u7684%u901A%u8BAF%u5B9E%u9A8C%u677F

楼主:

如果这个设计实现的话,最后的验证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比如是发送一个简单的字符串,在CAN接口的现象是什么?
怎么就证明转换成功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验证的话,can端再接一个转换器

这边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变成can数据,然后can数据再转换为串口数据。计算机接2个串口。这边串口发送的数据那边能收到验证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和单双工通信有关?

再次请教
如果这个转换电路可以做成双工通信,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判断返回信号就可以判定转换的正确性了????????
这个单片机支持双工通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