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高手看一下,我的问题是不是芯片被锁死了.

楼主(2007-03-28):
从朋友处拿到2块板子,其中一块可以使用双龙jtag正常烧写程序,另一块弹出下图2所示提示界面.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如果不是编程电路的硬件问题是不是可以确定是 芯片的jtag en位没有打开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下面是不能正常编程的板子的界面

网友A(2008-03-20):
我遇到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遇到也是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