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2007-03-28):
int func(int x, int n)
{
  int value=1;
  if(n>0)
  {
     if(n%2)
        value=x;
     value=vlaue*func(x*x,n/2);
  }
  return value;
}

这段代码是否比循环获取x的n次方快?

网友A:
随便说说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意见:不一定快

因为这个程序采用了函数归递.
一般编成都要尽量避免.
主要原因是每次重入调用时都会破坏流水线,所以速度会受到影响.而且会大量占用堆栈空间作为临时变量.不建议使用.

楼主:
是阿

是的,的确不建议使用,其在单片机上,
但从内存换执行效率的角度,它是不是比循环运算少乘很多呀?
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算法程序?

网友C:
而且还有好多单片机不支持递归

网友D:
建议

建议不要使用此程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