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计算机没有并口怎么用ISP写入器啊?

楼主(2007-04-07):
以前用的最简单的并口下载器,现在新的电脑上没有并口,买了两种USB转并口的电缆,在windowsXP下生成的都是“usb to printer”设备而不是“LPT”设备,这样ponyprog等软件都不认这个下载线了。

哪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买串口或usb的下载线吧,USB转并口的电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