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双龙sl-13.56mod模块的引脚间距问题

楼主(2007-04-09):
最近有一射频卡应用里打算用双龙的sl-13.56mod模块,由于还没出手购买就开始画电路板所以有一些参数不清楚,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
pin2到pin3的距离是多长,pin17到pin18的距离是多长?

网友A:
请按照标准的DIP32画即可,但最顶上的左右2个不用。实际DIP30

网友A:
明天我上传一个13.56M DDB文件到www.avr.com.cn

是应用于485通讯的

楼主:
谢谢,已经画好,pin1到pin11是1400mil

网友A:
我们做的13.56M在485上应用,主要是读取卡的ID然后传输

比较简单吧
相关链接:http://www.avr.com.cn/slrfmod2/SL-13.56.d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