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6.31A 读不到MEGA48的熔丝位吗?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楼主:
通过测试发现:

MEGA48 一定在5V下才能读出熔丝位,4.5V都不行,但MEGA8在4V仍可以读出熔丝位

网友A:
可能那里有问题

不应该啊
1、会不会是M48时面的BOD被打开了,所以电压低了CPU不能用。
2、或者是下载线电路有问题,不稳定。

楼主:
另外RESTE要加个104电容到地,下载就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