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EEPROM操作请教老手

楼主(2007-04-21):
一直以来都听说AVR对EEPROM的操作存在很多风险
但对具体的情况却不甚了了
请有经验的老手指点指点

附段代码:
/**
 * @brief 写EEPROM一个字节
 *
 * @param uiAddress EEPROM的地址
 * @param ucData 写入的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_byte(unsigned int ui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
{
    char cSREG;
    cSREG = SREG; /* 保存SREG */
    /* 禁止中断*/
    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置位EEMWE */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sei();
//    SREG = cSREG; /* 恢复SREG (I 位) */
}
/**
 * @brief 读EERPOM一个字节
 *
 * @param uiAddress EEPROM的地址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_byte(unsigned int uiAddress)
{
    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sei();
    return EEDR;//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