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通信问题

楼主(2007-04-21):
朋友们好,我现在要用MEGA16做个通信程序,但始终还是没调通,对于硬件外围我现在也无法判断对错,现附上图,请教这样直接联485的方法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附图

附图

网友A:
原理图错了,DE不能接地。

DE和RE接在一起。

楼主:
谢谢

谢谢zsmbj./RE接地可以吗?它接地跟接I/O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RE 和 DE接在一起保证自己发送的数据不接收。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还有个问题, 我听说这个电路的某个地方还要加电容,但不知道在哪加,还是就这个电路就可用?谢谢!

网友A:
电容就不用加了,一般都是在电源处加滤波电容。

网友B:
当然,大部分产品的电路都加上了光耦隔离电路

楼主:
嗯,明白

谢谢hyhmh!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提问各位朋友

我重新改了电路之后,通信能连通,我发数据到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能接收到,但做接收程序总是收不到串口助手发来的数据(程序是按网上找到的一些例子做的),有几个寄存器我老是搞不明白,SCRASCRBSCRC,很多书和MEGA的资料中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只是用到的时候随便点一下,想问一下这三个寄存器的每一位代理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