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如何**IAR FOR AVR 4.20A

楼主(2007-04-23):
我在用EWAVR-EV-420A.exe,破解后不可以用。是不是我的破解不对么,我就用
IAR.Embedded.Workbench.for.Atmel.AVR.v4.20.Incl.Keygen-Lz0得到了license number 和license key,但是编译还是有问题,如图:

请教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不可以

谢谢netjob,但是我还不明白,请教:
用windowsiarkg.exe可以得到的hostid是0x21b30,任意Generate后
license number:8680-036-666-8769
license key:THQPRDRMMHTMDVSLBFZWB1D7327WN8T3WL2CFLVOMOJZ8R32H7LHSF25DQQ8PNA5RDZZSM7UUZSM0QR6LOFOLMI2F5R479EYER3SMEIOBQ2IT5A02QLEVCOFDDPEXJSEJCMPUNJASNTTYYHY24QOSA4JP3TBUB2QSOP4EUE0WNLGP#
,然后在我安装IAR后,输入license number和key,但是编译还是以前的样子。
请教具体的**步骤,谢谢了!

楼主:
我的操作步骤,为什么还是编译不了呢

我的操作步骤:
1.在windows中运行iarkg.exe,在product中选择 FOR ATMEL AVR 4.20A;可以得到的hostid是0x21b30
2.点击Generate按钮,生成license number和license key
3.安装IAR ,过程中输入2得到的license number和license key,安装完毕。

启动IAR后,打开自带的例子工程 examplesSTK500ledchaser.eww,点击菜单project下的make,
提示: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晕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能编译,难道还没**好么,但是安装过程中license key已经通过了啊。

请用过IAR FOR AVR的朋友们给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刚在家里装了一个4。20A,很好用。

我直接运行IARKG。EXE文件,生成相关License number, license key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