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跪求强制比较输出操作的例程

楼主(2007-05-16):
我在用attiny2313进行学习试验时用软件模拟调试器进行调试时,发现在普通定时比较匹配模式0下进行FOC强制匹配输出,没看出动作变化,我的端口设置是按说明要求设置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请各位老大能给个例程学学。
另外PWM模式15调试时OCR1A的低10位有效,并且成为相位修正模式,为什么?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再仔细看资料

网友B:
很多情况下,软件无法模拟,建议下载到芯片中看效果。

网友C:
回答

1。没看出动作变化,你看的是PORT寄存器吧。这时候PORT当然不会变的,输出被第二功能代替,软件模拟没法看出来。protus可能可以看到。
2。Avrstudio的软件模拟器有bug,我上次模拟Timer1的时候设定模式10出来的效果好像是模式2。

楼主:
谢谢众位朋友解答

楼主:
zhiwei

这时候PORT当然不会变的,输出被第二功能代替,软件模拟没法看出来。
我觉得可以通过PIN来观察。

网友C:
软件模拟

好像pin功能都是失效的,即不能模拟,你参考一下avrstudio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