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28的ICC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16):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

有什么建议,我应该在哪里找到答案的路径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1。PORTE = 0X43 或 PORTE = 0XFF, 都不好。打个比方:你的PE0控制LED,PE1与LED控制无关,那么你的LED模块只应该对PE0的控制负责。你不应该在LED模块中控制PE1。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用宏:
#define LED_INIT() do{DDRE |= 1<<PE0;
                   LED_OFF();
                   }while(0)
#define LED_ON()   PORTE |= 1<<PE0       // 高电平点亮LED
#define LED_OFF()  PORTE &= ~(1<<PE0)
在程序中对LED的控制只使用宏。这样方便你的调试,维护和移植。

2。PORTA=0xFF,那么DDRA设置为0x00或者0xFF有什么讲究么?
   A: 有讲究,参考数据手册IO数据端口部分。

3. 动态调节CLK。不太明白是什么CLK.如果是指系统时钟,那就是不能调节的,熔丝位只能通过烧写器修改;如果是指定时器的时钟,是可以通过动态调节分频器来达到目的;如果是指外扩RAM的总线速度,那也是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插入不同等待周期的。

楼主:
首先谢谢51avr

对于动态调节CLK,我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调节定时器的始终来进行分频的。
现在还有的问题是:
1 如果是动态调节,可以实现无级变速么?无极的由于又要对定时器进行设置,会不会很复杂,有没有参考的程序?请指教!
2 另外一个,我的串口调试程序现在无法输出超过4个字符的大量的字符串,这个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求助,我的串口调试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pgmspace.h"

void Usart0_init(void)  //7.3728Mhz频率,设置波特率9.6k,8位数据位,无校验,接收发送使能,1位停止位

  UBRR0H=0;
  UBRR0L=47;
  UCSR0B=(1<<RXEN0)|(1<<TXEN0);  //发送接收使能,使用查询方式,故没有使能中断
  UCSR0C=(1<<UCSZ00)|(1<<UCSZ01);  //0x06 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

void Us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c)  //查询方式发送接收字符函数
 {
  while( !(UCSR0A&(1<<UDRE0)));//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UDR0=c;
  }

unsigned char Usart0_receive(void)
 {
  while (!(UCSR0A&(1<<RXC0))) ;
  return UDR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Usart0_init();

  while(1)
     {
       Usart0_transmit( Usart0_receive());
       for(temp=0;temp<3000;temp++)
     {
  }

楼主:
补充一下

因为我是想用Atmega128来驱动电机
所以在程序中应该会用到单片机的比较、捕捉、PWM功能
还想请问用什么方式来检测转速信号,实现电机调速器(此即为上楼所问如何来分频调节定时器的原因)

楼主:
最新问题

现在发现,也许是查询方式的效率问题
请问各位是否有已经被验证的中断串口程序呢
能否告诉我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