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程序进入外部中断老是不对

楼主(2007-05-22):
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mcu用的是mega168。我写了一个遥控器的接受中断程序,进入中断后将会关闭全局中断位接受下来完整的一串代码(高低电位)后退出中断,进入主程序判断接受到的遥控器代码然后再打开全局中断。编译器用的icc
现在非常的奇怪我同样的程序用我同事的工程文件是好好的。
但是我在我自己建立一个工程文件再加入我的文件的话遥控器接受的明显就是不对,但是主程序是跑得好好的,因为我的主程序还控制一个LCD。我已经请了几个人看过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也是非常困惑。
我曾经怀疑:1、我的系统有问题 2、我的烧写的软件有问题。3、烧写的配置有问题。4、编译器有问题。结果都不是。

网友A:
同一个文件?!

如果你用的是同一个C文件,
1,请检查一下编译选项是不是一样的,ICC版本是否一致!
2,检查生成的.S文件(ICC生成的汇编文件)是否正确!
3,还可以看一下生成的HEX的检验和是不是一样的!
同样的C文件没理由出来不同的目标程序,除非你用的工具不同!或者有一个工具是坏的!

楼主:
确定是同一个

在别人的工程下运行的好好的我的文件,拷贝出来(.c和.h)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加进去。出现的结果是程序是跑的但是进入外部中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