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仿真运行不正常

楼主(2007-05-23):
我用MAGE128L的芯片,仿真器是JTAGICE。现在的状态是可以向芯片中写程序、融丝位。读、校验也正确。
可是在一运行仿真的时候就一直停不下来(正常应该停到主程序开始),强制停止就会停在最后,再运行就会有出错信息(Error single step)。而且用我以前做的板子仿真运行同一个工程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哈。

网友A:
做以下几个检查!

1,将仿真器做更新,更新时请断开目标板;
2,检查你的复位管脚电路,要保证是高电平,并且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