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SLISP V1.6最新发布,支持简繁体和英文,欢迎测试

楼主(2007-05-23):
版本说明
1、修正了前面版本一些错误。
2、支持UNICODE多语种(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显示,默认语言为中文简体。WIN2K和WINXP直接支持UNICODE,
   安装包也带有在WIN98中使用的ANSI字符串库。
3、程序启动时自动检测操作系统的语言类型,并且使用对应的语言进行显示。
4、USBISP设备支持AVR的EEPROM页写功能,需要固件的支持。
5、增加USB设备动态插拔管理,已测试过WINXP、WIN2K操作系统,WIN98没有测试。
6、在编程操作时如果实际IC和选择的IC不一致时,提示实际IC对应的型号
7、增加对AT90PWM1的支持。
8、对AT90PWM2B、3B去除了CKSEL=8、9的向导(在AT90PWM2B/3B中此为保留选项)。
9、用户可以在SLISP.INI文件中自定义显示字体10、增加帮助菜单接口(窗口最小化左边的问号按键)。
11、增加ISP接口及芯片封装的帮助图形显示,可以用图形来显示用户板上的ISP接口定义和IC的封装,方便用户使用。
12、增加帮助菜单项,如命令行参数及热键、ISP常见问题处理、USBISP使用说明等。

相关链接:http://www.sl.com.cn/ReadNews.asp?NewsID=740&BigClassName=最新动态&SmallClassName=最新动态&SpecialID=0

网友A:
支持

我一直用啊。

网友B:
好啊

等了许久了, 终于看到升级了, 试试, 试试

网友C:
双龙的下载软件做的很好,一直在用。

只是在最初开发时可能有些内容没有仔细,新版本不兼容旧版本。
就象我目前用的1.32版的项目文件到新版本里(哪个版本忘了),就全变样了。

网友A:
ICC这个版本

还比较好,最新的器件好像都有了。这个版本加了全局优化,看来优化功能应该会更好,不过测试版没有提供,看不出效果,随便选了工程编译之后和原来的代码只差几个字节。
注册码这次采用了硬件ID的方式,以后注册机可能比较复杂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呵呵。

网友D:
买过SL的并口编程器,

在XP下,用SLISP不能烧录,在98下才行,新版改正这个错误了?

网友E:
一如既往的支持!

一如既往的支持!

网友F:
SL ,挺好的,

一直在用它!

网友G:
XP下SLISP可以烧录啊

XP下SLISP可以烧录啊,但如果刚启动的机器开始可能要反复几次,因为在XP下访问并口的东西很多,有时写到并口去的数会莫名其妙地被改变。

网友G:
可以直接显示芯片的封装

在进行ISP连线的时候,不用去翻数据手册了。

网友H:
现在的是否支持ATmega640?

网友G:
M640早期数据手册中的CHIP ID和实际IC不一致,你再试一下。

网友I:
请问这个支持AVRISP mkII吗

RT

楼主:
SL-isp和AVRISP mkII是两码事,不一样,不通用

AVRISP mkII在国内基本上无技术支持,售后麻烦

网友J:
支持

并口ISP用双龙的软件确实好用,强烈支持。

只是原来的版本里面,熔丝位的设置不够直观,容易锁死芯片。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

网友K:
支持,能不能也提供串口SLAVR四合一编程器固件升级程序

网友L:
好,一直在用

网友L:
熔丝SPIEN设置还是要用的

网友M:
来晚了,祝贺一番.多谢了~~~

网友B:
能否增加这样个功能

    对于较强干扰的环境, 往往产用 rom 和校验的方法.
能否自动进行累加和 0 (或其他值 8位/16位)校验,

因为现在版本在使用烧写系列号( ID 号)后, 就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N:
建议你直接和双龙公司联系

网友B:
    他们的小客户, 可能不会理我吧

网友O:
改下算法,避过系列号单元.

网友M(2007-06-30):
顶起来~~~哪天教教我如何编写ISP程序~~~

网友P:
双龙软件

双龙的软件不是很好用,老出错

网友Q: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用USBISP还可以给芯片供电.

网友R:
双龙

好,有改进!!

网友S:
双龙的烧写软件很好用

我一直用它。
只是它必须用电脑的并口来连接。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并口,给我们选型购买笔记本电脑时带来很**烦。
大家都用的什么转换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先谢

网友T:
看现在的情况

可以给m48/88/168系列加上重新校准内部时钟的功能了

网友U:
支持一下,只是感觉现在双龙在AVR 上的投入少了些

支持一下,只是感觉现在双龙在AVR 上的投入少了些,不然我们都有福了!

网友O:
楼上说得是心里话~~~???俺对双龙说去~~~

楼主:
to jani.xu :我们现在有USB接口的AVR下载线

网友S:
to 双龙

那太谢谢了!
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V:
好啊

最好能出来图形的时候,把需要用到的ISP脚亮粗体就更好了。

网友W(2010-06-15):
支持些什么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