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jtag烧写128过程中误擦除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我使用双龙jtag ice 对目标板上的128编程.
烧些过程中有约20%的板子提示连接不上jtag.

取下芯片使用isp读取熔丝位发现JtagEn位被擦除.可以肯定烧些前这些JtagEn位
是没有被擦除的.

我怀疑是jtag连接目标板过程中,一些混乱的时序把jtagen位擦除了.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jtag ice连接mega16的时候发生和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