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讨论:AVRGCC读取FLASH区(结构体成员)变量

楼主(2007-06-05):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pgm8(A)
((typeof(A))pgm_read_byte(&(A)))

#define pgm8_p(A)
((typeof(*(A)))pgm_read_byte(A))

#define pgm16(A)
((typeof(A))pgm_read_word(&(A)))

#define pgm16_p(A)
((typeof(*(A)))pgm_read_word(A))

#define pgm32(A)
((typeof(A))pgm_read_dword(&(A)))

#define pgm32_p(A)
((typeof(*(A)))pgm_read_dword(A))

/* 使用pgm(A)读取flsah区指针,会产生一个警告,
   原因是将32位整型变量转换成16位指针。
   : 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
#define pgm(A)
(__extension__({
    uint32_t __result;
    if(sizeof(typeof(A))==1)
    {
         __result=pgm_read_byte(&(A));
    }
    else if(sizeof(typeof(A))==2)
    {
         __result=pgm_read_word(&(A));
    }
    else if(sizeof(typeof(A))==4)
    {
         __result=pgm_read_dword(&(A));
    }
  (typeof(A))__result;
}))

/* 使用pgm_p(&A)读取flsah区指针,会产生一个警告,
   原因是将32位整型变量转换成16位指针。
   : 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
#define pgm_p(A)
(__extension__({
    uint32_t __result;
    if(sizeof(typeof(*(A)))==1)
    {
         __result=pgm_read_byte(A);
    }
    else if(sizeof(typeof(*(A)))==2)
    {
         __result=pgm_read_word(A);
    }
    else if(sizeof(typeof(*(A)))==4)
    {
         __result=pgm_read_dword(A);
    }
    (typeof(*(A)))__result ;
}))

typedef struct Item_t

    uint8_t             a;
    uint16_t            b;
    uint32_t            c;
    const uint8_t  *     d ;
    uint8_t                e[2][2];
    void                 (*f)();
}Item_t;

typedef    void (*F_t)(void) ;

#define NullSub (void (*)(void))0x0
#define NullStr ( const uint8_t * )0x1234

void Sub_Test(void)
{
uint8_t i=1;
while(i--);
}

//#define PROGMEM         __attribute__((__progmem__))
Item_t item PROGMEM ={0x64,0x3000,0x12345678,NullStr,{{1,2},{3,4,}},Sub_Test};
const uint8_t * str PROGMEM =NullStr;

int main(void)
{

    uint8_t temp8;
    const uint8_t * temp_p;
    uint16_t temp16;
    uint32_t temp32;
    F_t    fun;        //    void (*fun)(void) ;

//读取flash区1字节变量
    temp8=0;
    temp8=pgm(item.a);

    temp8=0;
    temp8=pgm_p(&item.a);

    temp8=0;
    temp8=pgm8(item.a);

    temp8=0;
    temp8=pgm8_p(&item.a);

//读取flash区16位指针变量
    temp_p=0;
    temp_p=pgm(item.d);//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temp_p=0;
    temp_p=pgm_p(&item.d);//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temp_p=0;
    temp_p=pgm16(item.d);

    temp_p=0;
    temp_p=pgm16_p(&item.d);

    temp_p=0;
    temp_p=pgm(str);//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temp_p=0;
    temp_p=pgm_p(&str);//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temp_p=0;
    temp_p=pgm16(str);

    temp_p=0;
    temp_p=pgm16_p(&str);

//读取flash区2字节变量
    temp16=0;
    temp16=pgm(item.b);

    temp16=0;
    temp16=pgm_p(&item.b);

    temp16=0;
    temp16=pgm16(item.b);

    temp16=0;
    temp16=pgm16_p(&item.b);

//读取flash区4字节变量
    temp32=0;
    temp32=pgm(item.c);

    temp32=0;
    temp32=pgm_p(&item.c);

    temp32=0;
    temp32=pgm32(item.c);

    temp32=0;
    temp32=pgm32_p(&item.c);

//读取flash区数组元素
    temp8=0;
    temp8=pgm(item.e[1][1]);

    temp8=0;
    temp8=pgm_p(&item.e[1][1]);

    temp8=0;
    temp8=pgm8(item.e[1][1]);

    temp8=0;
    temp8=pgm8_p(&item.e[1][1]);

//读取flash区16位函数指针
    fun=0;
    fun=pgm(item.f);//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if(fun!=NullSub)
    {
        pgm(item.f)();//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    item.f();           //错误
        fun();
    }

    fun=0;
    fun=pgm_p(&item.f);//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if(fun!=NullSub)
    {
        pgm_p(&item.f)();//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        item.f();        //错误
        fun();
    }

    fun=0;
    fun=pgm16(item.f);
    if(fun!=NullSub)
    {
        pgm16(item.f)();
//        item.f();        //错误
        fun();
    }

    fun=0;
    fun=pgm16_p(&item.f);
    if(fun!=NullSub)
    {
        pgm16_p(&item.f)();
//        item.f();            //错误
        fun();
    }

while(1);

}

/*
读取FLSH区1字节变量A可以用pgm(A),pgm_p(&A),pgm8(A),pgm8_p(&A);
读取FLSH区2字节变量A可以用pgm(A),pgm_p(&A),pgm16(A),pgm16_p(&A);
读取FLSH区4字节变量A可以用pgm(A),pgm_p(&A),pgm32(A),pgm32_p(&A);
读取FLASH区16位指针A可以用pgm16(A),pgm16_p(&A),用pgm(A),pgm_p(&A)会产生一个警告,结果仍然正确;
读取FLASH区16位函数指针A可以用pgm16(A),pgm16_p(&A),用pgm(A),pgm_p(&A)会产生一个警告,结果仍然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