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镕丝位突然不能写了?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芯片

用ISP吗?是否关了ISP功能?有没有焊短路的?电源正常吗?晶振呢?

楼主:
芯片是atmega16,

用的是isp,电源正常,晶振正常(还没有设置外部时钟呢就已经挂了),排除短路(板子是我自己画的,自己焊的,这点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