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很久都没见AVR32的消息了。

楼主(2007-06-18):
ATMEL到底做没做?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起点较高!

你有PDA和PSP的项目嘛?!
如果只是学习,瞒天的ARM是个不错的选择:)

端午节快乐!

楼主:
ARM9才200M,速度差了一点。

网友B:
3楼的说法

其实是先有**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网友C:
AVR32比较合适多媒体方面的应用

网友D:
关注近期关AVR32的消息

首先做个解释
基于AVR32系列的DSC(数字信号控制器)也有高档和抵挡之分,目前来看AT32AP7系列是高档产品,包括AT32AP7000AT32AP7001AT32AP7002三个型号,而AT32UC3A系列属于低档产品,主要的型号有 AT32UC3A0512, AT32UC3A0256, AT32UC3A0128, AT32UC3A1512, AT32UC3A1256, AT32UC3A1128六个型号(内带Flash和SRAM)
和ATMEL公司的ARM核产品做简单的对比,AVR32核高档产品的功能普遍在信号处理和控制方面优于ARM9(AT91SAM9261、AT91SAM9260等),同时集成度也比AT的ARM9核产品高;AVR32低档产品的功能普遍在信号处理和控制方面优于ARM7(AT91SAM7S和AT91SAM7X系列),集成度也比AT的ARM7核产品要高。当然AT的ARM7和ARM9核的产品是属于不同的核。AT32UC3A0系列带外扩总线,而AT32UC3A1系列不带外扩总线。

网友D:
消息一:AT32AP7001诞生(玩linux的好东东)

Atmel Introduces an AVR32 Application Processor for Linux-based, Cost-constrained Embedded Designs
San Jose, CA, June 4, 2007. . . Atmel® Corporation (Nasdaq: ATML) announced today the AT32AP7001, a member of the AVR®32 AP7 family of Application Processors optimized for cost constrained, Linux®-based embedded designs. The device is packaged in a 30 x 30mm VQFP for easy integration into a four-layer PCB design.
Examples of applications for the AT32AP7001 include printers, fax machines, surveillance cameras, audio processing and industrial control equipment. The new device is built to run the popular Linux operating system in an embedded setting. Atmel provides a free port and support of the OS and tool chain.
The AT32AP7001 is built around Atmel’s high throughput AVR32 AP7 Application Processor core and offers 210 Dhrystone v2.1 MIPS when clocked at 150 MHz and powered at 1.8V (1.4 DMIPS / MHz), with an active power consumption of 75 mA (500 uA/MHz). The core has built-in DSP, SIMD instruction set, branch prediction and MMU. The device offers Dynamic Frequency Scaling (DFS), which allows on-the-fly adjustments of the power consumption in the four on-chip clock domains (CPU, High Speed Bus, 2 independent peripheral buses).
Peripherals – On chip peripherals of the AT32AP7001 include a BT 656 compliant camera interface, three full duplex IIS audio channels, one AC97 interface, a built-in 2-channel 16-bit audio bitstream DAC, a Hi-Speed (480 Mb/s) USB device interface with 7 endpoints, a dual port MMC/SD card interface, four USARTS, two SPI interfaces, and a two-wire interface (I2C compatible). The device also offers up to 90 I/O.
The AT32AP7001 memory subsystem consists of a 32 KB on-chip high speed SRAM, 16+16 KB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a memory management unit, DMA for high speed peripherals, and a 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for peripherals that run on a relatively low speed. The on-chip bus matrix contains 4 independent system buses, allowing up to 1.2 GB/s throughput between CPU and peripheral memories.
Linux – Atmel provides a free of charge port of the Linux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AVR32 AP7 family available from www.kernel.org. Atmel also maintains and provides a free-of-charge port of the GCC toolchain, device drivers, and popular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This will facilitate the adoption of the many thousands open source and free applications available for use in embedded systems.
Tools – Unlike multicore or two-processor solutions, the AT32AP7001 has a sing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traightforward debugging. Compilers with C, and C++ support are available from GNU (GCC) and 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Both compilers are SIMD- and DSP-aware and have intelligence that can identify patterns in the C-code and automatically compile the appropriate SIMD DSP instructions. Both also support access to inline assembly for tight-loop / inner-loop algorithmic optimizations.
For entry-level evaluation of the AVR32 AP7 Application Processors, Atmel recommends the AVR32 Network Gateway kit that is available now (order code ATNGW100). Customers looking for a complete reference system can also use the ATSTK1000 starter kit. Both kits offer a full evaluation of the AT32AP7000 family of parts, including the Linux, GCC and IAR toolchains.
Availability and Pricing
The AT32AP7001 is available now in a 208-pin VQFP package and is priced at US $8.00 in quantities of 10,000 pieces.

Atmel Corporation日前宣布推出AVR32 AP7应用处理器系列成员之一AT32AP7001。该系列处理器针对基于Linux的限制成本型嵌入式设计进行了优化。该设备使用的是一个30x30mm的VQFP封装,易于整合进一个四层的印刷电路板设计中。

    AT32AP7001可用于包括印表机、传真机、监控摄像头、音频处理以及工业控制设备。这个新型设备可用来在一个嵌入式装置中运行当今受欢迎的Linux操作系统。Atmel为该操作系统和工具链提供了一个免费端口和支援。AT32AP7001基于Atmel的高输出AVR32AP7应用处理器内核,当频率锁定在150兆赫、电压为1.8V(1.4DMIPS/MHz)时,可提供210 Dhrystone v2.1 MIPS的处理性能,其有效功耗为75mA(500uA/MHz)。

    该内核拥有内置式数位信号处理(DSP)、SIMD指令集、分支预测以及器管理单元。该设备可提供动态频率调整(DFS)功能,从而可在四个晶片时钟域(CPU、高速总线、两个独立的外围总线)进行动态的功耗调整。

     外围设备AT32AP7001的片上外围设备包括符合BT656标准的相机接口、3个全双工IIS音频通道、1个AC97接口、1个内置式2通道16位音频bitstream DAC、1个拥有7个接点的高速(480Mb/s)USB设备接口、1个双端口MMC/SD卡接口、4个USART、2个SPI接口以及1个双线接口(可相容I2C)。该设备还提供了高达90个的I/O(输出/输入)端口。AT32AP7001子系统包括1个32KB的片上高速SRAM、16+16KB指令和资料快取**体、1个管理单元、用于高速外围设备的DMA以及1个用于运行相对较慢的外围设备的外围DMA控制器。该片上总线矩阵包含4个独立的系统总线,从而支援了CPU与外围器之间高达1.2GB/s的吞吐量。

     Linux Atmel为AVR32AP7系列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可从http://www.kernel.org上获取的Linux操作系统端口。Atmel还负责维护和提供免费的GCC工具链、设备驱动程式、受欢迎的库和应用软体。这将促进对数千种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放源和免费应用产品的采用。

     工具与多芯或双处理器解决方案不同的是,AT32AP7001拥有一个单独的开发环境和直接的调试。拥有C和C++支援的编译器可从GNU(GCC)和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获得。两种编译器都感应SIMD和DSP指令,并能够鉴别C编码中的类型,自动汇编合适的SIMDDSP指令。并且两种编译器都支援用于固定回圈/内回路演算法最优化的线上汇编。对于AVR32AP7应用处理器的入门级评估,Atmel推荐AVR32 Network Gateway套件,该套件现已推出(指令码ATNGW100)。希望获得完整参考系统的客户也可以使用ATSTK1000开发套件。两种套件均提供AT32AP7000系列中各部分的完整评估,其中包括Linux、GCC以及IAR工具链。

    上市与定价AT32AP7001现已推出,其包装为208引脚VQFP封装,10,000件的单价为8.00美元。

网友D:
消息二:Atmel Extends its AVR 32-bit MCU Family

Atmel Extends its AVR 32-bit MCU Family

64- and 48-pin Flash Microcontrollers with USB OTG

San Jose, CA, June 20, 2007 . . . Atmel® Corporation (Nasdaq: ATML) introduced today a second family based on the AVR®32 UC core, its 32-bit Flash microcontroller with DSP extensions. Developed for low power PC-centric applications, the AVR32 UC3B Series of MCUs has Full-Speed (12 Mbps) USB 2.0 with On-The-Go (OTG) capability. On-chip SRAM ranges from 16K bytes to 32K bytes and on-chip Flash from 64K bytes to 256K bytes.

The AVR32 UC3B Series provides extende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excellent computational performance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in a tiny form factor. The family targets applications such as appliance control, security systems, industrial control & automation and PC peripherals.

The new AVR32 UC3B devices deliver 72 Dhrystone MIPS (DMIPS) at 60 MHz, include true single-cycle MACs and DSP arithmetic and consume only 23 mA at 3.3V. With power consumption as low as 1 mW/DMIPS, UC3B Series MCUs outperform by a ratio of 3 any other available architectures offering similar features. The standby power consumption of UC3B Series is just 30 micro-Amps using a single 3.3V power supply and below 15 micro-Amps when the dual power supply (1.8V/3.3V) is used.

The AVR32 UC3B Full-Speed USB 2.0 interface allows communication with PCs through various USB classes such as 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class for serial data communication or mass-storage class for larger bulk data transfers. The On-The-Go (OTG) capability changes a USB device into a USB host on-the-fly, enabling peer-to-pe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USB devices. The UC3B Series also feature a 10-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one serial programming interface (SPI),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SSC), I2C-compatible two-wire interface (TWI), three UARTs, three general purpose timers, seven pulse width modulators (PWM) and a full set of supervisory functions.UC3B Series MCUs have DMA enabled peripherals with a seven-channel 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and a five-layer high speed bus matrix with point-to-point connections from all masters to all slaves at a maximum speed of 240M bytes/s at 60 MHz each.

Development Tools – Atmel provides the AVR32 GNU C tool chain and FreeRTOS.org real-time kernel free of charge. Commercial software is also available including: IAR® (C compiler – Embedded Workbench), ExpressLogic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 ThreadX®) and Micrium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 uCOS/II).

Atmel’s AVR32 Studio and AVR JTAGICE mkII, provide the AVR32 UC3B Series with a multiplatfor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already configured for the GNU tool chain, including support for advanced debugging sessions with data and code trace using the AVR32’s Nano Trace or Nexus class 2+ interface. The ATEVK1101 kit is available for AVR32 UC3B Series evaluation.

Availability and Pricing – The two first devices of the UC3B series are sampling now. The AT32UC3B0256, with OTG, is packaged in a 64-pin QFP/QFN and the AT32UC3B1256, without OTG capability, is packaged in a 48-pin QFP/QFN. The AT32UC3B0256 and AT32UC3B1256 in a QFP package are priced at US $4.96 and US $4.66 respectively in 10,000 quantities.

网友D:
消息三

Atmel Offers Free Development Software for its AVR 32-bit Microcontrollers

AVR32 Studio Supports all AVR32 Products and the Entire Toolchain

San Jose, CA, June 20, 2007 . . . Atmel® Corporation (Nasdaq: ATML) announced today the release of the AVR®32 Studio, which ties together the entire tool-chain for code development for the AVR32 AP7 and UC3 families. AVR32 Studio integrates with the AVR32 GNU toolchain including GCC for building applications for AVR32.

The AVR32 Studi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cludes a source code editor with syntax highlighting and support for writing and debugging stand-alone and Linux® applications. It can fully control all development tools, such as the STK®1000 development board, EVK1100/1101 evaluation kits, JTAGICE mkII emulator and AVR32 Network Gateway kit.

“AVR32 Studio again proves Atmel’s devotion to making powerful but easy to use development tools. Our main criteria when designing the AVR32 Studio has been making all controls intuitive and user friendl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lowing the possibility for more advanced functionality,” said Odd Jostein Svendsli, Director of Product Marketing for AVR and AVR32 development tools. “An extensive on-line help system with many step by step tutorials further simplifies the process of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AVR32 Studio and the GNU tool-chain,” he added.

The AVR32 Studio is built on Eclipse, making it possible to add numerous plug-ins to further extend the functionality. Features like version control systems, bug tracking and action lists can be added via third party plug-ins, which helps developers keep track of their projects, eliminate errors in the code and eventually reduce time to market.

网友D:
AVR32获得ucos的支持

Atmel AT32UC3A0512 EVK1100

Example µC/OS-II-based IAR and AVR32Studio projects are available for the Atmel EVK1100 evaluation board. The peripherals on this board include a device/OTG USB port, an Ethernet port, two RS-232 ports, a JTAG connector, a 4x20 LCD display and a SD/MCI card slot.

Micrium has two projects targeted to this board. The first project, which corresponds to AN-1300, uses µC/OS-II to provide a simple demonstartion of the board.

The second project, which corresponds to AN-3300, uses µC/OS-II, µC/TCP-IP and µC/TTCP. The Atmel EVK1100 evaluation board can be pinged or the Ethernet connection can be benchmarked with TTCP (Test TCP). A copy of a Windows TTCP host is included with the sample project.

相关链接:http://www.micrium.com/atmel/AVR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