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中结构体的内存地址的付给地址指针

楼主(2007-06-24):
struct fff
{
 unsigned char a3;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char a1;
unsigned char a0;
}dd;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hh;
   dd.a3 = 0x12;
   dd.a2 = 0x34;
   dd.a1 = 0x56;
   dd.a0 = 0x78;
   hh = ⅆ
}
hh = ⅆ这句为什么在IAR中会出错,而在CV中却可以,我在网上找到的列子也都是可以的

楼主:
已解决

union
{
    unsigned long s_windows_jgt;
    struct
    {
        unsigned long data_a0:8;
        unsigned long data_a1:8;
        unsigned long data_a2:8;
        unsigned long data_a3:8;
    };
};

网友A:
呵呵...自投自抢:)

网友B:
这样

hh=(unsigned long *)ⅆ
呵呵。

楼主:
只用结构体,代码少很多

编译AVR,联合加结果体的,data_a0 = *s_windows_sjdz;需要23条指令,
而只用结构体的,dd.data_a0 = *s_windows_sjdz;只用1条指令

楼主:
写错了dd.data_a0 = *s_windows_sjdz;是3条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过hh=(long)(&dd);拉了地址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