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之ADC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24):
各位:
   最近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ATMEGA168的ADC在我的系统中在某个区间(约3。738---3。9XX)的范围内都输出恒定的值(0300)。非常奇怪。其他的范围都很正常!我使用的系统频率是内部的8M。
用了ADC0和ADC1。在通道转换过程中都做了足够的演示。而且也不直接读取了ADC(16位),不存在读取低位和高位出错的问题。
我尝试做了以下实验。将内部时钟用1M(/8),系统无此问题。。。
或者我将ADC的采样时钟用1M也无此问题。非常奇怪。。。。。。
各位。希望探讨。。。。

网友A:
注意你的ADC时钟,当频率高于一定值后,精度会下降!

也就是说,当频率高于一定值时(一般为200KHz),继续提高AVR单片机AD采样率的做法,是以牺牲AD精度为代价的!

楼主:
ADC...

我的问题不是精度问题.是输出不变化(输入变化).很奇怪.继续关注并寻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