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SP430的,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能**

楼主(2007-06-25):
超级郁闷:在深圳AVR解密只需1000RMB了,前几天有熟人去解过。
现在用AVR开发了一项目,但因为AVR太容易被解密了,想换成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但还没找到一个速度有AVR那么快价钱跟AVR差不多的,大部分其他单片机要么一条指令要4-7个clock,速度只有AVR的1/4~1/2,要不就至少比AVR贵一倍以上。
各位有熟悉其他单片机的帮忙推荐一下,要求带I2C,速度不比AVR慢,不容易被解密,价钱可以比AVR稍微贵一点点,但最好不要超过一倍,一次购买量不低于100K。

网友A:
真的那么容易解?

解开的多半是没有加密的,因为有些公司产品出去是根本就没加密!

网友B:
似乎

还没听过可以真正解AVR的

网友C:
别用avr就是了

确实能解, 但价格不很清楚.

1000块就解? 太没贼德了...

网友D:
去问问现在有哪些型号 不能解,用不能解的!

不是所有型号都可以。

好像mega168 就不行

网友E:
这个没办法

用的多的芯片基本都比较容易解密的,51的可以说是立等可取了吧.
AVR解密py的基本就差不多这个价了,建议可以增加软件加密,这样增加解密的成本,当然要解密的话一定也解的掉.如果应用比较简单的话,很容易就超过开发成本的.

网友F:
我推荐moto的hc9s08qg8,100k 6.5元

我推荐moto的hc9s08qg8,100k 6.5元
很难解密,可靠性高

网友G:
量大可以考虑冷门一点的MCU

网友H:
FREESCALE的怎样?

网友I:
真的那么容易?

真的那么容易?

网友I:
难以置信

网友I:
签名好难看

网友I:
还是不好看

网友I:
终于弄好了

网友I:
对不起,各位,签名太难弄了,请斑竹删除这些贴

网友J:
似乎没有不能解的芯片

我也问过
常用的芯片解的价格都很低
PIC,C51的价格还要低
去年AVR大约在2000左右,今年只要1000左右也不奇怪
这个是没法的,只有在软件上做**
AVR大多有自编程功能啊
拿去解的人多数不是水平很高的人
只要解了他用起不正常,多半他就不会用了,他也怕啊
他不会去深读程序的

楼主:
HC9S08QG8D比AVR慢

hc9s08qg8d的速度只有AVR的1/4,因为它的指令需要N个时钟,不像AVR除跳转指令是2个时钟外,其他指令均只需要1个始终。
AVR全系列现在解密1000RMB包读出HEX文件,当然是针对加密了的AVR单片机,没加密的谁都会解了!

网友K:
晕,这么便宜啊?

网友L(2007-11-27):
MSP430的,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能**

MSP430的,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能破解。破解只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M: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解密 说明你的班子很简单

可能1000就能叫个人重新开发同样功能的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