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用串行模式编程时为什么有时候不能烧录?

楼主(2007-06-25):
ATMEGA48用串行模式编程时为什么有时候不能烧录?
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
我用的ATMEGA48是贴片的
采用串行模式编程
结果不能烧录程序
但有的片子还是能够烧录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能烧录时候的提示是什么?

楼主:
ATMEGA48用串行模式编程时为什么有时候不能烧录?

提示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ISP电缆连接!”
我首先还能读出里面的熔丝位设置
只是在烧录过程中会出现“不能进入编程模式”的情况,
我换一块同样的电路板又能重新编程,
主要是配置熔丝位设置“BOOT区设置”中
DWEN位一旦烧录了就不能在进行修改了,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
我现在只好重新焊接一块没有编过程的芯片上去,
才能重新进行编程,

其实我在烧录熔丝位的都设置好了,
在烧录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就会出现“进入编程模式”

谢谢!

网友B:
编程器有问题

网友C:
DWEN位不能编程

DWEN位不能编程,如果编程了要用仿真器取消,才能进行ISP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