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指向FLASHROM的指针问题

楼主(2007-06-25):
请教下ICC的指针能否指向FLASHROM中的常量?

const char Tab[] = {0x01,0x02,0x03};

用Tab[n]的方式可以访问,但是定义

const char* p;

编译就过不去了,哪位能帮指点下迷津。

网友A:
不会吧

*应该挨着p。

网友B:
用下面的方式!

const char Tab[] = {0x01,0x02,0x03};

char const* p;

网友C:
*靠哪边都可以

char const* p;这样如果不行,直接char* p应该没有问题,p=
Tab后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