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烦人的功放问题

楼主(2007-07-02):
欲搭建一个低频高压大功率的放大电路。
具体要求是这样的,从ATMEGA16产生小信号(正弦波,频率为50~60Hz)通过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到复制为100V左右的大信号。
试了几回,老失败!请各位高手指点。如果有参考电路请帮忙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应该做数字功放

直接用PWM控制高压。模拟的方法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