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存储转发,丢失末尾两字节内容??用JTAG ICE仿真却OK?

楼主(2007-07-27):
串口发送数据总是丢失后两字节内容,当程序下载后,使用JTAG ICE仿真一遍却永远OK了?我想,这是不是优化所引起的?但查看了下却没发现什么怀疑的对象,请大伙指点……

网友A:
若使用高级优化,会有问题的,去掉优化试试

若使用高级优化,会有问题的,去掉优化试试?

网友B:
编译器选项改过则OK了

今天对编译器优化选项改过,后烧录下载运行OK了。原先没想到此问题上去,一心琢磨着自己的程序出问题在哪……并且一直没找出问题所在,后来再看了看,也没弄清编译器到底对我哪些进行优化了?
最后谢谢楼上那位伙计!!

网友A:
甭客气,多多交流,本人推崇IAR AVR 编译器

甭客气,多多交流,本人推崇IAR AVR 编译器...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www.315av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