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开发工具问题

楼主(2007-07-28):
本人刚学AVR,遇到很多头痛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ISP,JTAG,STK200/300,STK500,并行下载,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区别在哪里?
  多谢指教!

网友A:
回答如下

STK200/300,STK500 都叫isp下载

JTAG 是一种调试工具 当然也可以通过修改上下位机的方法当做isp使用
比如: http://www.mcubest.com/thread-4-1-7.html

其中
STK200/300 是并可的
JTAG,STK500 是串口的

这样回答不知能否帮到你理解

楼主:
谢谢,还有点疑问!

  AVR Studio是支持STK500的,那STK500岂不是可以仿真调试用了,现在很多论坛里面都做了好多用串口做的ISP,那它是不是也和STK500兼容!

 补充一下,JTAG也是可以下载程序用吧!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A:
STK500 是标准的isp下载器

还有一种串口的isp下载器是avr910,avr910比stk500要弱一点

现在很多论坛里面都做了好多用串口做的ISP

--这个你要搞清楚是avr910还是stk500了

至于

JTAG也是可以下载程序用吧!

--当然行,但型号有限,想扩展就自己diy(可参照上面提交的方法)

网友B:
推荐原装STK500,支持所有编程模式,JTAG支持所有带JTAG接口AVR

推荐原装STK500,支持所有编程模式,HVSP/HVPP/ISP,
http://www.315avr.com/productxp2.asp?cid=415参考资料:

JTAG支持所有带JTAG接口AVR...但是型号已越来越少了,

并口的下载模式,不推荐,不安全...
------------------------------------
HVSP:高压串行编程
HVPP:高压并行编程
ISP:在系统编程,有就是常说的下载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http://www.315avr.com/index.asp

楼主:
谢谢,还有点疑问!

 那网站上还有基于MEGA8,MEGA16的串口ISP都叫STK500吗?
   STK500可以仿真调试吗?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B:
STK500不可以仿真调试

别管什么STK200,300,500的,认准改芯片支持的编程模式就OK。
STK500不可以仿真调试,只能编程和做开发板用...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http://www.315avr.com/index.asp

网友A:
你的情况可以看看我的4IN1工具,已经批量出口

站长刚做的avrtools4in1(JTAG STK500 AVRISP AVR910)

http://www.mcubest.com/viewthread.php?t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