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用的ATmega8535 并口ISP 下载失败 急啊

楼主(2007-07-29):
硬件和程序都检查都,没问题,是用ponyprog下载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读数据都ok,大虾救我

相关下载

楼主:
大虾们拉,急哦

怎么没人回拉

我外接了一8M晶振,用的是自制双龙下载线,就是不行,EEPROM可以写进去,就是flash效验失败,write all的时候就提示write fail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换台电脑试试呀。。。呵呵,这个自制的有时候就是问题多多

楼主:
天拉

我原来用这台电脑烧过这种片子的啊

现在的还专门做了一个下载板,在MOIS MIOS SCK各接1K电阻,RESET接10K和GND一起接地

为什么啊!!!!!!!

网友B:
把电路贴上来看看,也许是供电比较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