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家一个 效率问题

楼主(2007-07-29):
void IncTxBuffer(U8 **pointer)
{
   (*pointer)++;
   if(*pointer >= (p_cBuffer_iTX->DataPtr + UART_TX_BUFFER_SIZE))
   {
        *pointer = p_cBuffer_iTX->DataPtr;
   }
}
p_cBuffer_iTX->DataPtr 是指向m_u8aUartRxData 的指针.
void IncRxBuffer(U8 **u8ppPointer)
{
    (*u8ppPointer)++;
    if(*u8ppPointer >= (m_u8aUartRxData + UART_RX_BUFFER_SIZE))
    {
    *u8ppPointer = m_u8aUartRxData;
    }
}

上面两种操作中哪种效率会更高些呢???   是什么理由呢?

网友A:
感觉一样的嘛

编译器会计算出地址, 然后执行一次加法

楼主:
哦~~ 不是说用指针可以更快吗?

哦~~  不是说用指针可以更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