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使用MEGA8,内部时钟4M,请教clk i/o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7-08-02):
在MEGA8中首先有系统时钟产生所有其它的时钟,如clk i/o,clk a/d ,分别用于I/O定时/计数器和AD转换的时钟,现在我要开启定时器1,如果在没有开启预分频的情况下,每一个clk i/o 定时器计一个数,直到0xff(8位使用),知道clk i/o就知道定时的时间了,如今我采用的是MEGA8的内部4M时钟,但找了规格书都没有发现 clk i/o与内部4M时钟的关系.各位指示一下.

楼主:
THANKS.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还像还有点难啊,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回答

clk i/o的频率大小就是系统频率大小,系统频率分为clk i/o,clk a/d……是为了容易控制系统功耗,我感觉是那样,希望高手来补充回答。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近来做M88,本以为CLK i/0 = CLK cpu 但是资料是这么说的:

ATmega48/88/168 可以通过设置时钟预分频寄存器CLKPR来得到分频的系统时钟。当需要的系统处理能力比较低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降低功耗。预分频对所有时钟源都适用,并且影响CPU 及所有同步外设的时钟频率。clkI/O、 clkADC、 clkCPU 和clkFLASH 则根据Table17 所列出的系数进一步被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