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要用到四路PWM,并且PWM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

楼主(2007-08-04):
我要用到四路PWM,并且PWM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
频率在0-8K,大家给我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A:
若四路独立,不相关

而且频率较高,普通单片机很难完成,除非每一路都独享单独的有PWM功能的定时器,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也要非常高才行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不知道

你的具体要求,PWM精度等。如果只是4路频率可调,M48可以完成。

网友C:
silicon labs c8051f

具体可以参考http://www.silabs.com
有8路可以同时频率可控的pca使用比较方便,用于电机控制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