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高手详解一下这个makefile

楼主(2007-08-11):
求高手详解一下这个makefile

##  需要修改的地方                              ##

#单片机类型
MCU          = atmega16
#工作频率
CPU_FREQ     = 14745600UL
#生成文件名
TARGET       = demo
#要包含的路径(本用例包含add sub mul 三个目录)
VPATH        = ./add:./sub:./mul
#优化等级
OPTIMIZATION = 0
#编译器路径(不一定要指定,如果用20060119版本的,需要指定)
#GCC_PATH     = c:/winavr

############# 以下均不需要修改 ###################

##            编译器参数设置                    ##
TCHAIN  = avr
CC      = $(TCHAIN)-gcc
C++     = $(TCHAIN)-g++
OBJCOPY = $(TCHAIN)-objcopy
OBJDUMP = $(TCHAIN)-objdump
SIZE    = $(TCHAIN)-size

MKDIR   = mkdir
RMDIR   = rmdir
RM      = rm -f

#定义输出目录名
OUTPUT_PATH=output

EXE_PATH    = $(OUTPUT_PATH)/exe
LST_PATH    = $(OUTPUT_PATH)/lst
OBJ_PATH    = $(OUTPUT_PATH)/obj
EXT_EXE_PATH = ./$(EXE_PATH)/
EXT_LST_PATH = ./$(LST_PATH)/
EXT_OBJ_PATH = ./$(OBJ_PATH)/
#定义文件类型
C_SUFFIX    = *.c
CPP_SUFFIX  = *.cpp
ASM_SUFFIX  = *.s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以下一段具体是什么意思?

C_SUF        = $(suffix $(C_SUFFIX))
CPP_SUF        = $(suffix $(CPP_SUFFIX))
ASM_SUF        = $(suffix $(ASM_SUFFIX))

CSRC    = $(notdir $(wildcard $(C_SUFFIX) $(addsuffix /$(C_SUFFIX),$(subst  :, ,$(VPATH)))))
ASRC    = $(notdir $(wildcard $(ASM_SUFFIX) $(addsuffix /$(ASM_SUFFIX),$(subst  :, ,$(VPATH)))))
CPPSRC  = $(notdir $(wildcard $(CPP_SUFFIX) $(addsuffix /$(CPP_SUFFIX),$(subst :, ,$(VPATH)))))

ELF     = $(addprefix $(EXT_EXE_PATH),$(TARGET).elf)
HEX     = $(addprefix $(EXT_EXE_PATH),$(TARGET).hex)
EEP     = $(addprefix $(EXT_EXE_PATH),$(TARGET)_eeprom.hex)
LST     = $(addprefix $(EXT_LST_PATH),$(TARGET).lst)

OBJS    = $(addprefix $(EXT_OBJ_PATH),$(CSRC:$(C_SUF)=.o))
OBJS   += $(addprefix $(EXT_OBJ_PATH),$(ASRC:$(ASM_SUF)=.o))
OBJS   += $(addprefix $(EXT_OBJ_PATH),$(CPPSRC:$(CPP_SUF)=.o))

ASM     = $(addprefix $(EXT_LST_PATH),$(CSRC:$(C_SUF)=$(ASM_SUF)))
ASM    += $(addprefix $(EXT_LST_PATH),$(CPPSRC:$(CPP_SUF)=$(ASM_SUF)))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以上一段具体是什么意思?

COMMON_FLAGS  = -I. -I$(GCC_PATH)/avr/include
COMMON_FLAGS += -mmcu=$(MCU)
COMMON_FLAGS += -O$(OPTIMIZATION)
COMMON_FLAGS += -Wall
COMMON_FLAGS += -funsigned-char
COMMON_FLAGS += -funsigned-bitfields
COMMON_FLAGS += -fpack-struct
COMMON_FLAGS += -fshort-enums
COMMON_FLAGS += -Wstrict-prototypes
COMMON_FLAGS += -DF_CPU=$(CPU_FREQ)
COMMON_FLAGS += -std=gnu99

COMPILE_FLAGS   = $(COMMON_FLAGS) -g
ASSEMBLER_FLAGS = $(COMMON_FLAGS) -g -assembler-with-cpp
FLASH_FLAGS   = -j .text -j .data

#EEPROM_FLAGS  = -j .eeprom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EEPROM_FLAGS = -R .eeprom
EEPROM_FLAGS = -j .eeprom
EEPROM_FLAGS +=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EEPROM_FLAGS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all: CreatePath $(ASM) $(ELF) $(HEX) $(EEP) $(LST) size

no_eeprom: CreatePath $(ASM) $(ELF) $(HEX) $(LST) size

$(ELF): $(OBJS)
    $(CC) $(COMPILE_FLAGS) $(OBJS) -o $@

$(HEX): $(ELF)
    $(OBJCOPY) $(FLASH_FLAGS) -O ihex $< $@

$(EEP): $(ELF)
    -$(OBJCOPY) $(EEPROM_FLAGS) -O ihex $< $@ || exit

$(LST): $(ELF)
    $(OBJDUMP) -h -S $^ > $@

size: $(ELF)
    @$(SIZE)  $<
    @$(SIZE) -A $<
    @echo

##将cpp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o)##
$(EXT_OBJ_PATH)%.o : %$(suffix $(CPP_SUFFIX))
    $(CC) $(COMPILE_FLAGS) -c $< -o $@
##将c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o)##
$(EXT_OBJ_PATH)%.o : %$(suffix $(C_SUFFIX))
    $(CC) $(COMPILE_FLAGS) -c $< -o $@
##将s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o)##
$(EXT_OBJ_PATH)%.o : %$(suffix $(ASM_SUFFIX))
    $(CC) $(ASSEMBLER_FLAGS) -c $< -o $@

##将c文件编译成汇编文件(.s)##
$(EXT_LST_PATH)%$(ASM_SUF) : %$(suffix $(C_SUFFIX))
    $(CC) $(COMPILE_FLAGS) -S $< -o $@
##将cpp文件编译成汇编文件(.s)##
$(EXT_LST_PATH)%$(ASM_SUF) : %$(suffix $(CPP_SUFFIX))
    $(CC) $(COMPILE_FLAGS) -S $< -o $@

CreatePath:
    @if test -d $(OUTPUT_PATH);then echo >nul; else $(MKDIR) $(OUTPUT_PATH);fi
    @if test -d $(OBJ_PATH); then echo >nul; else $(MKDIR) $(OBJ_PATH);fi
    @if test -d $(EXE_PATH); then echo >nul; else $(MKDIR) $(EXE_PATH);fi
    @if test -d $(LST_PATH); then echo >nul; else $(MKDIR) $(LST_PATH);fi

clean:
    @if test -d $(OBJ_PATH); then $(RM) $(EXT_OBJ_PATH)*.*;
    $(RMDIR) $(OBJ_PATH); else echo >nul; fi

    @if test -d $(EXE_PATH); then $(RM) $(EXT_EXE_PATH)*.*;
    $(RMDIR) $(EXE_PATH); else echo >nul; fi

    @if test -d $(LST_PATH); then $(RM) $(EXT_LST_PATH)*.*;
    $(RMDIR) $(LST_PATH); else echo >nul; fi

    @if test -d $(OUTPUT_PATH); then $(RM) $(OUTPUT_PATH)*.*;
    $(RMDIR) $(OUTPUT_PATH); else echo >nul; fi

.PHONY: all clean CreatePath size

网友A:
makefile原来是这样写的^

很简单的嘛,只是编译器的一些设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