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89s52 isp 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因为没有编程器,也不想买。所以选择了具有isp功能的89s52,同时买了一个下载线,就是简单的只有一个74hc244缓冲的那种,用atmel的软件写,可是老是连不上,难道需要提前写boot在52芯片?
线都接的正确,而且都供的5伏电压。

那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菜鸟求救

网友A:
错误的线 或 错误的软件

网友B:
电脑的问题 或 芯片坏了

有些电脑的并口下载线根本用不了

楼主:
软件没错

软件没错,atmel的,只支持89s系列的哪个软件
线,我拆开看了,也量了,没问题
244,换了,不过,没有买到窄体的,用宽体的整了一下引脚,焊上去的,倒是
没带静电换
或许电脑并口坏了?

网友A:
ATMEL原厂的软件必须配他自己的下载线

虽然也是并口,不过和市面上的有区别

楼主:
奥!龙大侠推荐一个软件!pony好像不支持

网友C:
去做个SI Prog串口下载线,可以比并口的线长很多

网友D:
早知LZ在找可以ISP的MCU,双龙可以向他推荐了,呵呵

PonyProg或者双龙的软件,支持的芯片太多了。PonyProg连PIC这些都支持。只是51类的支持太少,才两个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