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开发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07-08-20):
AVR开发需要哪些设备?

网友A:
开发什么?

网友B:
LZ可能说的是开发工具类

网友C:
3个电阻,一个电源

网友D:
还需要一个小人加一个电脑

网友E:
先准备点钱

芯片总要的,没有芯片玩不起来。入门的话,推荐:M48、M8、M16
工具:ISP下载线、JTAG一代仿真器、JTAG mkII二代仿真器--这三个工具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软件:C编译器(IAR、GCC、ICC、CVAVR等等)、STUDIO调试软件(如选择IAR编译环境,里面自带调试软件)

网友F:
有py的有gui的

设备的话,可能是:开发版,下载器,仿真器,示波器,万用表,逻辑分析仪等,当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看

网友G:
看来要有些银两才行~~~

网友H:
金钱第一

网友I:
不好办

俺是穷人,准备玩穷人AVR

网友J:
没啥难搞的

如果基本设备都有的话(如电烙铁,直流电源,万用表等),可以买片子自己用试验板来做,ISP下载线也很好做,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