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可以把MEGA48加密成可以再次编程但不能读出吗?

楼主(2007-08-24):
用双龙设置加密时,48不能设置成能再次编程但不能读出,但别的比如mega88就可以, 是双龙烧录软件的问题还是48根本就不支持啊?
谢谢!

网友A:
任何AVR都可以被加密,然后正常读 读不了,但可以再次擦写

楼主:
请问双龙

我用双龙的MCU下载程序软件进行ISP烧录MEGA48时,只有三个选项---不加密/不能继续编程/不能继续编程和校验,  但MEGA88和一些其它片子可以设置成不能读但能再次编程, 我有些糊涂了.

网友A:
你就选最下面一个LOCK MODE 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