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学者:请问编译后bit_flag占用一个字节还是8个字节???

楼主(2007-08-24):
struct data                     //位定义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it_flag;

初学者:没见过这种定义方式,请问编译后bit_flag占用
一个字节还是8个字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个字节

网友B:
一个字节,如果字长大于8位的话,可能后面还有填充(padding

参看C语言教材里面的位段。

网友C:
一个字节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C书里有, 不经常用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