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 mg162 的35个I/O口都可以作为普通I/O输入输出控制使用吗

楼主(2007-08-25):
没用过AVR,急做一个项目,mg162 的35个 I/O口需要全用
请问 mg162 的35个 I/O口 都可以作为普通I/O输入输出控制使用吧,没有什么特殊说法吧,比如只能干特殊功能。

网友A:
晶振口是复用的。你的M162用内部RC?

网友A:
晕,严重失误

网友B:
呵呵,老手常犯的错误,正常!

网友C:
MEGA169?

顺便问问上面的那些老手,MEGA169如果将全部的I/O当普通I/O用的话,1脚该怎么处理???经常要用到I/O制别多但是FLASH不大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