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时钟选择多少合适?

楼主(2007-08-28):
有什么依据?

网友A:
dd

根据采样信号的频率来设定

楼主:
如果采样信号是缓慢变化的温度信号是不是采样速度越快越

如果采样信号是缓慢变化的温度信号是不是采样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A:
dd

快不一定好,主要是根据信号的变化频率,在信号有效的时间内采样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快。如果你要画出温度变化曲线那就越快越好,如果只是简单的显示那就没必要那么快了

网友B:
最好在Fosc/4以内

网友C:
有依据……

AVR的MEGA8推荐的提供给ADC的OSC尽量限制在50K~200K,这个OSC值越高,精度越低,温度的采集有很多类型的传感器,传感器类型不同,进入的电压信号有有区别,如果是很平稳的电压信号,俺个人建议把ADC的OSC搞低一些……

要那么快干什么?

俺的推荐:强调速度那就提高OSC,强调精度就降低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