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同M16L的内部时钟让我伤心

楼主(2007-09-01):
用去年卖的M16L开发测试时,串口通讯19200一点都没问题,但上次卖100个新的用内部8M时钟只有一块能通讯,还是时有时无,

网友A:
不该用内部时钟做通讯。

内部时钟从精度上、一致性上都不足以用作串行通讯。
如果用在精度不高的场合还可以,用作串行通讯不行,而且你是19200比较高速了。

网友B:
自动波特率

用内部时钟的时候,可以用自动波特率检测,并且每几秒重新检测或者校正。
内部RC振荡是随温度变化很大的。

网友C:
不过要是像3楼说的方法,还不如用外部晶振得了

再说晶振又不是多贵。

网友D:
不是外部晶振有多贵的问题,而是用外部晶振抗干扰能力就很

我现在有款产品就是用的内部晶振,波特率也是19200,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确实有点提心吊胆!
如果改用外部晶振的话,抗干扰能力就太差了!

网友D:
TO:2楼 时钟偏差与波特率无关

允许的波特率误差是固定的,只跟一帧包含几位有关,比如:
8位:允许的误差为6.25% (50%除以8)
9位:允许的误差为5.56%  (50%除以9)

网友E:
依据什么?

引用 网友D: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不是外部晶振有多贵的问题,而是用外部晶振抗干扰能力就很差!

我现在有款产品就是用的内部晶振,波特率也是19200,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确实有点提心吊胆!
如果改用外部晶振的话,抗干扰能力就太差了!

网友F:
好像没有听说过外部晶振抗干扰能力就很差的问题

可否提供几个实例?
做通讯,尤其是高速的串口通讯需要用外部晶振,因为片内的振荡器偏差相对还是比较大

网友D:
TO:7楼,8楼

我们的控制器要驱动一个点火器(12KV),如果用外部晶振就很容易复位(10次点火有2,3次),改成内部RC后也会复位,但复位的次数就很少了(100次才有2,3次)。

网友G:
哈哈,前几天和你的情况一样,后来改外部晶振了

网友H:
干扰问题

“外部晶振就很容易复位”通常是晶振PCB的引线造成的,而不是外部晶振。

建议:
一定使用四层板,增加地面积。
PCB引线一定尽量短。
打开CKOPT
选择低速的晶振,如1.8432,3.6864M,尽量低。
IO一定加ESD器件
可能的话尽量加屏蔽。

网友E:
呵呵,原来依据是这样……

大家都讲了,俺闪……

楼主:
M16L的内部时钟让我伤心

因这个产品使用内部时钟的原因有三点
1、通讯的机会相当少,出厂前写好,用户再设置一次就OK了
2、板上没空间
3、成本

网友I:
M16L串口通讯19200一点都没问题,还伤什么心??

网友J:
钱多了发烧?

用四层板?

夸张了点

网友K:
abc

9楼,可以考虑有源晶振
楼主既然用不了几次传口为什么不考虑降低波特率

网友L:
既然通信几率小就用小的波特率

1.时钟校正
2.CRC校验
3.错误时重新发送等等协议措施

网友C:
AVR的ADC才叫我伤心呢

网友M:
用内部RC没问题

用内部RC没问题,需要自己测算出时钟校正值。我用MEGA8,RC8M,115200波特率,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N:
内部时钟温飘太大

全温范围内的性能不稳定

网友O:
通讯,用内部震荡是有些风险,可适当手动调整波特率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