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用AVR芯片控制摄像头做监控设备

楼主(2007-09-04):
想用AVR芯片控制摄像头只用来拍照,并且通过GSM模块传到手机上,用AVR够不够用呀?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帧率

要求不高,只是拍照还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拍照,然后传输

我是想把这个做成网络相机这样的功能就行

网友B:
AVR就不要想了,AVR32是没问题的

别以为光传个图像,就觉得AVR做得了,没那么简单

网友C:
以前做过网络摄像机

但是是基于ARM平台的uCLinux系统的.这个基本上需要比较大容量的芯片了,而且需要比较多的IO口(外扩RAM(最多好像64K,是否够用?),摄像头模块,Eth芯片),看一下AVR芯片的资源够不够.按照我以前的摄像头模块(320*240),RAM不够用.

楼主:
网上有个案例

我从网上看到一个做的,用的是ATMEGA32芯片,然后加一SD卡,我现在还没动手做呢,不知道能不能行,等元件到齐了先做作看

网友A:
这个就要看

你用的是什么摄像头了,分辨率等。如果是最简单的黑白CMOS传感器当然可以。

网友D:
LS,不要想当然

速度根本就不够

网友C:
了解一下速度限制在哪里

我只记得以前用的摄像头模块如果读取速度太慢,会使得后读的像素曝光过渡.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速度限制.GSM模块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没有速度限制.

网友A:
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吧

我下一步可能也要做这方面的东西,首先需要了解一般使用哪些摄像头芯片,分辨率,帧率等,以及压缩、传输方法。
呵呵,太笼统了。

网友B:
我觉得第一要点就是不要用8位的AVR去试验

除非你是做理论研究,或者你时间大把,或者老板根本不在乎那些钱!现在ATMEL的ARM7也不是很贵,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