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继电器触点保护大家用电容还是压敏电阻?

楼主(2007-09-25):
如用电容用舒适材质的好呢?

网友A:
用压敏电阻或者RC电路,应用时考虑器件应力

网友B:
用RC电路

楼主:
RC电路?

好多人只并一个电容
却看不到并RC的,为什么?

网友C:
有并RC的……

直接并C反而不是合理的。

TVS和压敏也可以,当然,也有什么都不接的,例如:俺

网友D(2014-11-16):
并电容遇小功率负载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