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不知道为什么,试了很多次,我一直没办法装上winavr

楼主(2007-09-26):
不知道为什么,试了很多次,我一直没办法装上winavr,
每次都是把系统还原到刚装时候,没有装杀毒软件,只装了avrstudio,应该上一次安装对下一次没有影响.avrstudio是4.12,winavr试过200604和200705,
先安装avrstudio 在eetoolavrstudio下,然后装winavr,试过装c;winavr下,也试过装e;etoolwinavr,每次都一样的现象,除了avrio.h头文件,只要用了任何其他头文件编译就会cpu100%,只能强行结束任务.再次打开含其他头文件的项目也会cpu100%,什么操作都不能进行,看网上好象winavr要环境变量的path正确,我看了下,path和网上一样的,没有问题啊,默认path E:etoolwinavrin;E:etoolwinavrutilsin(也试过放c盘)  现在只能用avr/io.h,什么也做不了.极度郁闷. 求救各位高手,

这是编译时候,文件列表会消失,而且无法任何操作. 也试过把项目文件放英文文件夹,也一样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必须先装WINAVR
然后再装AVRSTDIO因为它会自己搜索WINAVR
最好都装在默认路径
如果你不会用MAKEFILE你就直接用AVRSTDIO编译就可以了,但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