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超过2.56V达到与电源电压5V相同,请问是否会烧坏AD部分或M8?

楼主(2007-10-21):
M8的AD基准采用内部2.56V,采样输入端经常超过2.56V达到与电源电压5V相同,请问是否会烧坏AD部分或M8?

网友A:
应该不会,详细可查阅文档。

网友B:
不超5V就不怕

网友C:
超过2.56V效果等于=2.56V

网友A:
模拟部分还是比较柔弱的

以前烧过几片是高电压不小心窜进去造成的,结果是模拟采样错误,可能是内部基准或模拟部分烧坏了,内核还能运行程序。

网友D:
最好串接电阻或分压测试

网友E:
加个3.3v稳压管限压

网友F:
不会坏,不过还是应该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