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接触AVR,请AVR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07-10-23):
AVR, ISP, LED, pi, se
/******************************************************************************/
void    led_disp   (void)
{
     if   (++cnt>=200)
   {  cnt=0;
      if   ((PINB&0XF)==0)    PORTB=(PORTB|1);
      else if   ((PINB&0XF)==0X8)  PORTB=(PORTB&0XF0);
      else
      PORTB<<=1;
   }

}
/******************************************************************************/
void    avr_init   (void)
{  WDTCR=0B00011001;
   TCCR0=0B00000010;
   DDRB=(0XF|(1<<PB6));
   MCUCR=0;
   PORTB|=((1<<PB7)|(1<<PB5)|(1<<PB4));
   WDR();
}
以上这两个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调用时竟然把PB6输出高电平,可是程序中没操作PB6口啊,按道理讲应该是PB6口始终输出0,把PB6设为输入也同样使能了上拉,测试把LED—DISP全部屏蔽就好了,可我怎么也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另外在MAIN 函数开头有一句:PORTB=0;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

左移我有限制, else if   ((PINB&0XF)==0X8)  PORTB=(PORTB&0XF0);
              PORTB<<=1;
当PORTB到0X8的时候我就把它的低4位全部清O

网友A:
谢谢ayb_ice和NE5532 问题找到了.

原因就是这条左移指令,AYB_ICE说的对,因为AVR的上拉使能是通过数据寄存器置1来实现的,考虑了低位却没把高位考虑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