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20A IAR AVR怎样输出HEX或A90文件?调不出呀

楼主(2007-10-30):
AVR, IAR, IO, TI, ni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avr.h>
#ifndef ENABLE_BIT_DEFINITIONS
#define ENABLE_BIT_DEFINITIONS

#endif
#include <iom88.h>

 //////////////////////////////////////////////////////////////

void main(void)

   while(1);

test4.c

Done. 0 error(s), 0 warning(s)

帮忙看看

网友A: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以下3句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以下3句(M88为iom88.xcl)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Ointel-extended,(XDATA)=.eep//输出eep文件

网友B(2008-01-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版本好用!

OPTIONS--》LINKER--》OUTPUT--》OTHER-》OUTPUT===INTEL--STD

网友B:
2楼是对的,如果版本好用

网友D:
我也用过,

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2011-04-10):
OPTIONS--》LINKER--》OUTPUT--》OTHER-》OUTPUT选好,改输出格式

网友F:
同意4楼和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