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红外遥控器的解码

楼主(2007-11-07):
各位老师,MEGA32L使用中利用查询方式做红外遥控解码试验,单独带仿真器调试解码都正确,将解码程序加入到整体程序中后几乎不能解码,我的问题出在何方阿?谢谢指点迷津。
 开始以为是中断显示在搞鬼,所以在解码的前后将中断CLI  SEI ,结果还是照旧。

网友A:
分段调试~~~

在每段加一个标志显示,即加LED指示或串口或LCD字符显示.

别着急,一会就找到原因了---时序的问题,可能在某处加些NOP()就解决了~~~

网友B:
呵呵,当年我头一次搞单片机,就是看了几天程序后

加了几个nop解决问题。获得留任。
代码还是打印出来的。

楼主:
讨论。。。。。。。。。。

呵呵,pheavecn 挺有悬念的,当年您几个NOP就搞定一份工作!呵呵。
我的代码红外遥控解码部分单独运行时是没问题的,看仿真结果每次得到的解码都是正确的,只是加入到主程序(AD采集部分,数据处理部分,键盘扫描,和中断显示)后就不能正常解码,都找了好几天故障了,未果。。

网友C:
中断用了太多时间了,看一下运行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调试成功后可别忘了这个~~~

楼主:
致谢帖

感谢大家的全力帮助,我的红外解码程序已经基本调试通了,现在在判断按键的抬起,就是按键抬起后立即将数码管熄灭,呵呵,按键抬起的时间不是很好判断,现在老是按键抬起后数码管不是很快就灭而是延时后再熄灭。

楼主:
致谢

非常感谢2Iic,网站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D:
不用客气

我平时爱好收集和整理有用的资料。大家需要什么资料,我有的一定提供。

国内的几个AVR网站的有用的资料,我基本上都收集和整理好了。我最近全部业余时间就做这事。